[应用相关]
关于CAN数据包的接收处理

楼主(2008-10-29):
我的应用是这样的,使用CAN中断接收数据包,如果第一个数据包发来后进入了中断,但我的程序还没来得急把数据包里的8字节读出来,第二个数据包又来了,把第一个数据包冲掉怎么办? 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我想在读出数据前关闭CAN中断,但这样会造成丢失数据包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的处理速度跟不上,那大概有两种可能

1 你的其它任务量太大
2 你的编程水平太差
出果是第一个原因,那大概只能寻求使用性能更高的MCU
如果后一原因,那只有自己去想办法了

楼主:
zlf667788能不能给点实质性的答案

网友B:
读取一个包应该很快的

读取一个包应该很快的, 或者使用缓冲区. isr 把接收的包放到buf, 主循环轮询buf.

网友A:
实质的东西要你将你的系统情况介绍清楚才成

比如你的CAN数据包格式,处理方式,传输速率,是实际发生了这种情况还是只是担心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处理CAN数据外系统其它的任务都有哪些,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只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楼主:
我这个只是担心出现的问题

按照理论上说,不管你设置的缓冲区可以放多少祯数据,当发送的数据量大到一定情况的时候,总有数据包有被冲掉的可能,我是想知道怎么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C:
担心出现问题

  按照理论上说,即使使用Intel P4 3GHz,仍然有数据包 有被冲掉的可能

网友D:
.

除非有别的更高优先级的中断一直打断你的CAN数据的连续接收,否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E:
在底层协议中是不可能避免数据包丢失的情况,必须靠上层

否则OSI就不需要有7层协议了。任何通信协议都是这样,CAN、USB、Ethernet、I2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