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接4片SRAM,片选线怎么接

楼主(2008-10-30):
1。每个芯片单独接单片机IO口
2。用地址线的高位做2,4译码

网友A:
对于144PIN的E版本,有4个NE,直接连接片选;其它的,要...

要综合/NE和地址线,逻辑或后输出/CE

至于地址线要不要译码,看SRAM容量和空间定义要求,译不译码都可以

楼主:
3q

我用A19,A20,NE2做3-8译码可以吧?

NE1要接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