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_sce中断是什么意思啊?can中断向量为何只有2个啊?

楼主(2008-10-30):
在中断和事件那一章看到can有两个中断,can_rx1和can_sce,遍寻整个datasheet,也不知道这个can_sce是什么意思?大侠能否把can中断的处理给小弟们解释一下啊,多谢了。
 另外can_rx1中断是什么意思啊,是否是can的2个接收邮箱产生接收中断都在此处理啊?
 与can相关的中断有很多:错误,睡眠,唤醒,离线,接收邮箱满,邮箱溢出,发送邮箱空等等很多,而中断向量却只有2个,请问这两个中断向量各自都能处理哪些can中断啊?这些在datasheet中好像都没有直接的体现。恳请请大侠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在手册中确实没有明确

我们会尽快与欧洲的工程师联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
“can相关的中断有很多:错误,睡眠,唤醒,离线,接收邮箱满,邮箱溢出,发送邮箱空等等很多,而中断向量却只有2个”
不是2个,而是4个。

USB_HP_CAN_TX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 TX interrupts
USB_LP_CAN_RX0             USB Low Priority or CAN RX0 interrupts
CAN_RX1 CAN                RX1 interrupt
CAN_SCE CAN                SCE interrupt

网友B:
status change error interrupt

楼主:
能否详述一下can的每一个中断向量都能处理那些具体的中断

例如"接收邮箱满中断"和"接收邮箱溢出中断"是应该由can_sce处理呐还是应该由can_rx处理?
错误,睡眠,唤醒,离线--应该由can_sce处理?
发送邮箱空应该由can_tx处理?
等等。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