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ucos+tcpip跑通纪念

楼主(2008-10-30):
   从网站下的,试跑了一下,可以运行,稳定性还在测试中,注意下载后代码优化的选择,如果选择速度快,代码就要很多,我选择size-medium
编译后代码
 97 780 bytes of CODE  memory
 96 433 bytes of DATA  memory
 808 bytes of CONST memory
  刚刚够,今后打算外扩RAM ,IAR编译环境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UDP测试程序,放在任务中就可以了,回发端口9000(其实只要你用过VC编写TCP/IP,ucos函数定义都一样,拿来用都一样)
   NET_ERR      UDP_Err;

   int MySockID;
   struct sockaddr_in MySockAddr;
   int bind_status;

   int sock_addr_len;
   int rx_msg_len;

   MySock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ySockAddr.sin_port = htons(9000);
   MySock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sock_addr_len = sizeof(MySockAddr);

   MySockID = socket(PF_INET,SOCK_DGRAM,IPPROTO_UDP);

   bind_status = bind(MySockID,(struct sockaddr *)&MySockAddr,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NetOS_Sock_RxQ_TimeoutSet(MySockID, NET_TMR_TIME_INFINITE, &UDP_Err);//阻塞式

    while ( 1 )
    {
      rx_msg_len = recvfrom(MySockID,(void *)UDP_Buf,sizeof(TTCP_Buf),0,(struct sockaddr *)&MySockAddr,&sock_addr_len);

      if(rx_msg_len>0)
      {
        sendto(MySockID,(void *)UDP_Buf,rx_msg_len,0,(struct sockaddr *)&MySockAddr,sizeof(struct sockaddr));
      }

      else
      {
      }
       //OSTimeDlyHMSM(0, 0, 0, 250);

    }

楼主:
都一样呀,见图片,照着编就的了

  你也在搞这个吗?我觉得ucos现在也挺像个**肋的,那天我发Email问一下从他们网站下的程序的问题,话还没说两句,就表明要收钱,说这是测试,没有技术支持。我晕,当然收费是应该,但我起码要跑跑试试看看,你这个RTOS是否还好吧,该不该上这个。
  现在公司,只要看招聘,你会发现别人要linux,vxworks,wince的多,要ucos好像没几个吧,为什么?我想很大原因linux是免费的,vxworks,wince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产品,开发工具都比较完善。
  当然了,这是作为客户立场想的,对方可能会说:TMD,我要收费,你觉得不爽,就不要用了!哈哈

网友A(2009-01-01):
占用这么大的内存

我用At91Sam7X256就搞定了,64k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