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务必看下内容 我看了些连接LCD的例子,

楼主(2008-10-30):
怎么都是跟总线的LCD模块连接啊?感觉这些LCD都是带控制器的单身LCD,譬如T6963C,我想知道,可以跟RGB这样的彩色屏连接么,需要行 场信号的那种纯粹的屏幕,还有控制触摸屏的接口啊

网友A:
STM32目前给出的型号,不能支持

目前STM32现有的型号,都是必需控制有控制器的LCD,通过并口、串口都可以。对于笔段方式的STN,可以利用其定时器功能直接驱动,但笔段受IO数量限制。

网友B:
能输出RGB控制信号的话

做彩屏技术的公司就得全黄了

网友C:
哈哈,看了2楼的发言才明白楼主在问什么

我还以为在问操作LCD~~~~

网友D:
3楼说得好

  3楼说得好,内置LCD控制器的一般都是ARM9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