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写入外部存储器就跳入异常中断,为什么?

楼主(2008-10-30):
STR912外扩了个RAM,本来还可以的,后来又写了一堆程序,都是应用相关的,就一向外部RAM写入就跳到DataAbortHander,进而跳到Abort_Handler()中,而那里面是个死循环,所以程序一上电就死,哪位有过类似经历吗?开始还是好的,也没有改过EMI的设置,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了。环境用的是IAR的,用JLINK在FLASH里调试,在RAM里也试过,不行。

网友A:
这种问题多数都是访问了不存在的存储器空间

造成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是:存储器访问溢出、野指针、数组越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