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TM32串口ISP下载程序的VB源码?

楼主(2008-10-30):
一直没找到一个用着顺手的,那个网油版应该是VB做的吧?可没有源码。
我认为简单就是美,只需要“连接”“打开”“下载”三个按钮就行了,别的一概不要。

网友A:
用过我的没?

试试看,有意见就提,我会即时改进。
www.mcuisp.com下载

网友A:
我的程序无需按“连接”。也算是一个特色。

楼主:
用过

那个小人的图标干什么用的?
有一点不好,没有串口"打开"操作,有的时候串口被别的软件打开了,打开你的软件没反应,下载时才知道串口没打开,太不明了了。
建议再简结一些。

朋友,能否方便公开源码?

楼主:
建议

把菜单和那两个图标的工具栏去掉,再去掉其他CPU,光做一个STM32的下载软件会更好,还有再增加一个串口“打开/关闭”按钮

网友A:
我的程序串口只有下载的时候才打开的,下载完后就关闭了

我可以增加一个串口是否可用的显示。

图标的工具栏可以去掉。其他CPU可以不理的啦。

公开源码没什么必要。

网友B:
做得不错,我已经丢给客户用了

网友A:
呵呵,谢谢老弟捧场。

应该有几百人用了,有回应的才4、5个。
谢谢这几位同志提的宝贵意见。
让我认识到做好一个好软件和写一个好代码完全不是一回事。
以后版本我打算改成全英文界面,给洋人也可以用。

楼主:
呵呵,全英文界面我一定不会用了

最烦看鸟文了。

楼主:
关于你那个软件的菜单

多余,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C(2015-02-07):
怎么我看不到程序的

网友D:
自己尝试着开发开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