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选型 继续求建议!

楼主(2008-10-31):
手上现有一个项目,需用ARM系列7或9皆可
大致要求如下:
1;支持!12864点阵液晶(最好内建)
2:UART,USB接口,SPI。
3:有A/D模块
4:支持外扩4M NANDFLASH或 Serial FLASH 以上二选一既可。
   支持外扩8M SDRAM。
5:管脚大致在100~128个
6:最好支持TCP/IP(可选)

请大家帮忙推荐几款,,当然价格要合适,最好是ARM7的(价格考虑)。
初步考率三星2410 或AT的9260 以及ST Cortex-M3系列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片子推荐一下,或有使用这几款片子的DX们,分享一下经验。在此先谢谢各位DX了。
在网上找片子,婉如茫茫人海中找人呀。

网友A:
实现上百路AD和DA转换用什么办法啊 ?

实现上百路AD和DA转换用什么办法啊

网友B:
产品的应用那?

1;支持!12864点阵液晶(最好内建)
---------------
内建128*64点阵液晶驱动?很少有吧?

4:支持外扩4M NANDFLASH或 Serial FLASH 以上二选一既可。
   支持外扩8M SDRAM。
--------------------
一定要支持外扩SDRAM ? SRAM不行?
如果一定要SDRAM,Cortex-M3系列的不行!

---------------------------------------
还有,产品的应用场合对选型也很重要,用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