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从简单控制到UCOS/UCGUI应用选择PIC还是STM32?

楼主(2008-11-02):
如题,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目前产品上用的单片机太杂了(AVR,PIC,ST51,NXP51,NXP ARM7,SAMSUNG ARM7,PXA270,TI LF2407),想把大部分统一成同一个系列,这样硬件也可部分统一,特别是软件开发会更方便,维护也好些。

网友A:
PIC还是STM32?

  PIC还是STM32?两者都用好了,PIC和ST都有8位和32位的平台,用C语言开发移植起来不算太难。但是PXA270恐怕没法替代?

网友B:
我随便说说

AVR

网友C(2011-11-11):
ST的性价比不错,建议采用

网友D:
ucos+ucgui至少要128k flash和64k ram(根据驱动屏的大小,可能需要更大的RAM),对于AVR和8位PIC来说,是完全无法做到的。

网友E:
我会选择STM32

网友F:
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选型

网友G:
都可以实现

网友H:
可以考虑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