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STM32 USB HID的例程里能增加批量传输的端点吗?

楼主(2008-11-03):
现在例程用中断传输的,想增加批量传输的端点,不知道是否可以?能可以,是否可以描述一下,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因为HID协议中不能使用批量传输端点。

楼主:
那请问,用什么方式可以用中断传输和批量传输一起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类

比如USB CCID类就同时定义了中断端点和批量端点。

USB CCID类适用于USB智能卡读卡器。

楼主:
用在数据采集卡上的,能推荐一个吗?

楼主:
那STM32的USB可以用CCID类吗?

楼主:
如果能用,哪里有DEMO吗?

网友A:
STM32的USB可以用CCID类,但数据采集卡不宜用CCID类

你可以考虑使用CDC(Communications Device Class)类。或者自定义类。CDC类的实现可以参考ST的虚拟串口例子。

usb.org的网站上有所有已经定义类的文档: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appro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