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集成运放所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用STM32实现音频信号的AD转换,前面的集成运放所用的电源是否要求很高?比如噪声的要求?象普通的78系列的片子是否可以?

网友A:
我没做过音频设备

不过78系列的电源应该是可以的
关键是你在电源输入输出端要处理好
另外在运放使用时电源上再加rc或lc

只要把非音频信号处理掉就可以了

网友B:
78是线性降压

功耗比较大,但是质量还是很好的

楼主:
哪位推荐一个吧

哪位推荐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