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x**肋啊

楼主(2008-11-06):
如题,生产自救,希望有条件已经实现的朋友能分享

楼主:
期待TIM1的奇迹

是呀没错,多普通的应用,变频器或其他高级电源常用,atm32看来很渺茫,等LPC1000系列了,而Luminary频率偏低,不大理想,AVR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A:
RE

难道不行吗 ?
我用ATMEL的PWM可以..

楼主:
小小AVR都可以,STM32为

楼主:

目前我用的正是Mega32,20MHz,分辨率和速度尚欠火候,想换个稍微各方面理想的,难啊

网友B:
自已搞不定不用乱讲!

网友A:
re

输出1路加个非门不可以么

网友C:
说了半天也搞不清楚楼主要什么样的波形,请画图说明

如果像9楼说的“输出1路加个非门不可以么”,那么用STM32的任何一个TIMx都能做到,非常简单。

网友D:
楼主问题不明确

是要电路原理图,还是要程序实现过程,是要什么样的波形?毕竟大家不都是做你那块应用的,不是你一说大家都能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