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TIM的ETR

楼主(2008-11-10):
请问STM32 TIM的ETR是否像手册上描述的先预分频然后进行数字滤波?

网友A:
难道手册写错了?

既然手册上是这样写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问题?难道手册写错了?

楼主:
实际使用时的疑问

使用数字滤波是希望滤掉信号不稳定部分,如果先预分频,那么预分频的是我们不希望信号,实际使用时有何意义?,如果先滤波在预分频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A:
楼主是盲目猜测还是手册写错了?

请看RM0008有关TIMx的章节,框图中画的很清楚:滤波在预分频之前。

楼主:
香版请看RM0008 V6截图

捕获通道是先滤波再分频, ETR是先分频再滤波r:TIM_ETR.JPG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说的是捕获通道

这个问题我要问问我们的设计工程师。

但是请注意,所谓滤波也只是一个多点采样而已。先分频再滤波可以过滤掉更多的杂波,ETR可以作为TIMx的驱动时钟,所以滤波放在后面可以更多地保证得到干净的波形。

楼主:
香版的话无法理解

按香版的说法,如果输入有杂波,能得到更干净的波形,那么预分频器也只起到滤波的功能,无法作为预分频功能使用。
如果输入干净的波形,还能使用吗?
所以如果先分频再滤波只能二选一。

网友A:
我们来看看滤波的原理吧

ETR的滤波器是通过配置TIMx_SMCR的ETF[3:0]位选择,而这4位可以选择的滤波方式如下:

0000: 无滤波,以fDTS采样
0001: 采样频率为fCK_INT, N=2.
0010: 采样频率为fCK_INT, N=4.
0011: 采样频率为fCK_INT, N=8.
0100: 采样频率为fDTS/2, N=6.
0101: 采样频率为fDTS/2, N=8.
0110: 采样频率为fDTS/4, N=6.
0111: 采样频率为fDTS/4, N=8.
1000: 采样频率为fDTS/8, N=6.
1001: 采样频率为fDTS/8, N=8.
1010: 采样频率为fDTS/16, N=5.
1011: 采样频率为fDTS/16, N=6.
1100: 采样频率为fDTS/16, N=8.
1101: 采样频率为fDTS/32, N=5.
1110: 采样频率为fDTS/32, N=6.
1111: 采样频率为fDTS/32, N=8.

上面的fDTS由TIMx_CR1中的CKD配置:
00: tDTS = tCK_INT
01: tDTS = 2 × tCK_INT
10: tDTS = 4 × tCK_INT
11: 保留

假定选ETF=0101,即“采样频率为fDTS/2, N=8”;选CKD=01,即“tDTS = 2 × tCK_INT”;并假定fCK_INT=72MHz。

这时可以算出,采样频率为72MHz/2/2=18MHz,因为N=8,即在滤波器上可以滤除掉输入端上小于444.4ns的脉冲。

根据这一原理,我的理解是把滤波器放在分频的后面是为了保证通过的信号频率不超过某个限定,而不是为了滤除窄脉冲。但如果ETR上出现较高频率的窄脉冲,例如当分频因子为4时,如果ETR上出现了超过9MHz的一组窄脉冲,它就会在通过分频和滤波器后被滤除掉。也许我前面的说法有些模糊,“滤波放在后面可以更多地保证得到干净的波形”,你可以按照我上面的分析理解。

网友B(2012-07-20):
在使用ETR做输入时,要选择ETR引脚通道为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