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今天在STM32的英文论坛上看到一个网友写的STM32 ISP下载器

楼主(2008-11-1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是我写的啊。

要不我在本坛发一下,香主帮推一下。

网友B:
to pheavecn,你做了回读测试没?

我想做查空功能,读完1K(即4次)后,就出错,

写入已经OK

网友A:
walnutcy,我这个程序不支持读出的。

只能写入。因我觉得读出意义不大。
校验功能倒是有必要加上去一下(其实可能stm32的BootLoader写入后已经校验了)。
呵呵,你也在做ItSTM32。

网友C:
强烈建议

今早使用了一下,感觉不错
连接稳定,界面清爽

 1.强烈建议加上校验选项,
 2.界面再简洁些,建议把高级功能(读写保护等,请参考st 1.11版本的demo)做在另一个选项卡中,主界面只保留擦除 写入...我改了一个图供您参考
 那个“去除多余ff”的选项在烧录一个从stm32器件读出的文件时候非常实用,因为从器件读出的文件都是“全尺寸”很大地。

网友C:
补充一下

大家使用的这个软件主要为了下载,其次为了擦除原来器件中的信息(因为原器件的jtag口可能被占用导致无法再次被连接调试),所以才建议主界面放置最常用功能就好。st的那个isp demo 做成分页卡式的就好了

网友A:
谢谢支持和建议,我会抽时间改进...

网友C:
再补充一下,请再加一个com口是否已经连接的提示

刚才在用的时候发现这个功能也很实用,因为经常会有别的程序占用com

网友D:
呵呵,大水冲了龙王庙。。。

网友A:
呵呵。出口转内销...

网友B:
to pheavecn ,你的校验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不回读如何实现校验呢??

这个问题一直很奇怪,

网友B:
to 8楼,我做的那个有连接提示,呵呵,

功能按钮较少,只有下载功能,支持BIN,hex文件,附送了一个8K的串口boot,

网友E:
加个系统托盘~~~

网友F:
谢谢您接受了我的一个意见

哈哈,作者确实把那两个没什么用的工具栏给去了,我最近一直在用,最大的感觉就是比别的软件下载速度快多了。看看你那个菜单,一点实际用都没有,再次建议去掉,还有我认为菜农大虾的系统托盘建议比较好。
还有能不能把串口调试软件和ISP合到一块呢,这样就方便多了。
能透漏一下是用哪种语言做的吗?VB,VC,VC#,DELPHI?

网友A:
汗ing,还不会做系统托盘,老兄有没有源码可以抄?

楼上的,我网站有个eaglecomm串口调试软件,就是跟ISP配合使用的。
设置好后,ISP完成-->自动运行程序-->自动通知串口调试软件打开串口-->进行调试。如果串口调试软件已经打开串口,也会自动通知串口调试软件关闭串口,再进行ISP。
我用BCB做的。
菜单有个好处就是便于扩展功能,而无需再排布界面。所以我觉得还是保留的好。

关于校验,我的思路是ISP完后(置读保护之前),下载个小程序到SRAM中,计算CRC校验和,再比对CRC校验和即可。这样速度比较快(假设程序为1K字节大小,也只要2秒钟可以完成(9600bps)),且速度与FLASH大小基本无关(内部读FLASH计算肯定特快...)。

网友A:
BTW,请注意目前的版本没有校验功能

依靠stm32f本身的ISP BootLoader来保证写入是成功、正确的。
我会尽快加入此功能。

网友C:
TO:walnutcy

TO:walnutcy
你做的那个在我买的板子上根本不能用,pheavecn老兄的在我买的板子上也不好用,很难连接成功。
不过,pheavecn的程序在我自制的板子上很好用几乎的100%连通率....
所以就没有再测试过你的程序...
对了,pheavecn的居然支持sim格式的文件,真是太好了

网友A:
kgp0213你买的什么板子呀,让我查查是什么原因...

波特率设成9600试试看...

网友G:
系统托盘源码示例在vckbase有

网友E:
晕~~~就差没用VC作了,用CVI/VC#/VB.NET做过系统托盘

网友B:
to kgp0213, 我是在103E的公板上做的,

而且连万利当时送的最小系统也没有问题啊,

要先加载文件,再给下位机跳到SYS并复位,再用上位机连接下载,

注意我的软件在没加载文件时只是一个串口工具,不会启动EVEN校验

APP升级时也是,所以才会有一个去掉文件的按钮。

to pheavecn, 你的这个办法不错,我打算自己写个BOOT放在RAM运行,用来实现这一功能,呵呵,

网友C:
To:pheavecn

我买的是www.elechome.com的板子,资料可在这个网站下载,但没原理图。你要找不到的话给我邮箱
也改变波特率试了,115200ms比57600还好联通些,9600也不通,我觉得应该是板子上的232芯片质量不行,但换句话说,你的程序对高仿232芯片兼容的不好

网友C:
To: walnutcy

To: walnutcy 我也有那个万利最小系统,我没有试过,但我觉得你的程序肯定会支持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如上面所说是232芯片质量不好造成的,也就是说你要提高你程序对劣质232芯片的兼容性,毕竟劣质232到处都是.....
另外,最最最大的问题是,你的程序只适合你自己用,(在操作界面不改之前我是不会用啦)界面太不友好了,建议你先模仿st、万利、pheavecn,再提高程序兼容性...
关于校验,(不知道是否我没有理解你的校验方式)
我不太赞成pheavecn校验方式,(若没有完整校验所下载的数据的话)因为我的程序会放很重要的数据到flash,这部分下载错误的话程序运行失败,但是pheavecn的方法却可以校验通过---
看起来st的demo isp似乎是把全部数据都回读了,有兴趣从isp线抓数据看看

网友A:
我新改的06版本是采用的回读测试。就是慢点而已。

网友B:
我的想法是:自己做一个通用的ISP,

先把ISP下载到RAM,再与ISP通信来下载,查空,回读校验

我现在很少用232,因为用笔记本,
我的最小系统上接的就是一个usb-〉232的Y103兼容IC

网友H:
跟Hot相反,俺最烦托盘了

12寸的LCD屏,右下角的托盘老长,调声音找系统的小喇叭得找半天。

网友I:
好贴,顶下

好贴,顶下好贴,顶下好贴,顶下

网友G:
22楼,牛,这样招聘,长见识了

网友J:
22楼照片上最右边的人好像是。。

圈圈。。。。。。。。。

网友K(2009-01-26):
很好的东西,记号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