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STM32软件延时时间?

楼主(2008-11-12):
各位好:
请问 如果我STM32F103 HCLK是 72M的
那么我执行一条 i++ 花费时间是多少?

网友A:
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优化选项产生的代码不同,时间也不

不建议用这种方法延迟。

请看这个文档《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2008年9月)》第5~7页的说明。

楼主:
谢谢香水城大侠!!!1

谢谢香水城大侠!!!1

网友B(2011-04-03):
香水城大侠,给个你最常用的延时程序,不精确就行

网友A:
香水城大侠,给个你最常用的延时程序,不精确就行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用延时程序。

网友C:
从来不用延时程序。
引用 网友A:

哇,偶像.请问18B20这玩意怎么办

网友D(2012-05-26):
同问,用systick精确延时固然可行,对于一个大的工程,systick和定时器们都有其他用途,没有可用资源用做延时,例如18B20时序中好多微秒延时,怎么办,有没有相对比较好的软件演示程序,楼主,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E:
一个好的程序结构中,不会经常用delay来坐无谓的 死等。除非特别需要的的ns ,一两 us 要是 还是可以的。如果需要delay等待ms ,那就是浪费单片机的 时间了。不知道楼主需要精确的延时有何用?

网友F:
如果不能使用systick和定时器,那么就只能用循环进行粗略的延时了。应该把i++转成成多少条汇编指令,在看每条汇编指令需要多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