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STM32F103VC是否可以使用KEIL来编译,调试?

楼主(2008-11-12):
目前用的KEIL为V3.55,并不支持STM32F103VC的device。
STM32F103VC是否可以使用KEIL来编译,调试?如果不行的话,是否是要换其他的编译软件呢?

网友A:
STM32F103VC可以使用KEIL来编译,调试

STM32F103VC可以使用KEIL来编译,调试,MDK最新的版本 3.24 可以调试,可以到www.realview.com.cn去下载最新的版本

楼主:
请教mcujobjun:

如果用现在的低版本来调试的话,可行不可行呢?
可行的话应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