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香版主:虚拟串口

楼主(2008-11-13):
香版主:
STM32USB的虚拟串口怎么用?我下了这个"VCPDriver_V1.1_Setup"装上去怎么没反映?还有我在"um0424"上没有找到"Software Driver"文件夹,当然也没有inf文件.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太多了,自己搜一下吧

楼主:
已经看过很多类似帖子,都没有说出具体方法

已经看过很多类似帖子,都没有说出具体方法,或许在你看来很容易.

网友A:
给你一个inf文件吧

请把下面所有行放到一个文件中,并以stmcdc.inf存下来。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instalation file
; (C)2006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STM%
LayoutFile=layout.inf
DriverVer=10/02/06

[Manufacturer]
%STM%=DeviceList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483&PID_5740

;------------------------------------------------------------------------------
;  Windows 2000/XP Sections
;------------------------------------------------------------------------------

[STMUSB.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
AddReg=STMUSB.nt.AddReg

[DriverCopyFiles]
usbser.sys,,,0x20

[STMUSB.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STMUSB.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STMUSB.nt.HW]
include=mdmcpq.inf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DESCRIPTION%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STM="STMicroelectronics"
DESCRIPTION="STM32 Virtual COM Port"

网友B:
提问题就讲讲清楚么

什么叫“装上去怎么没反映”
你期望的是什么反映?

um0424是固件方面的开发包,不带驱动信息。

驱动是由VCPDriver_V1.1_Setup.exe这个软件装上去的。

先装驱动,再运行ST的VCD DEMO,PC会提醒你安装驱动,你选择自动搜索驱动,就一切OK了。

楼主:
为什么没提示在电脑硬件管理器上也没显示呢?

但是我的板上已经运行有虚拟串口程序,也装上了VCPDriver_V1.1_Setup,但是接上USB线后为什么没提示在电脑硬件管理器上也没显示呢?

网友A:
你的板有问题!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两个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两个问题:
1,我已经装上VCPDriver_V1.1_Setup.exe,在ST官方网站下的,但是运行ST的VCD DEMO,PC没有提醒我安装驱动,看ST 的USB使用文档是在装上VCPDriver_V1.1_Setup.exe后,在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上com管理上有显示,但我的没有.
2,我在ST官方网站下的um0424文件夹里没有"Software Driver"文件夹,也就是找不到大家说的inf文件.

楼主:
但是第二个问题怎么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第二个问题怎么是什么原因呢?也有朋友遇到我这种问题啊,um0424文件夹下的Virtual_COM_Port文件夹里根本没有"Software Driver"文件夹.我在ST官方网站下的

网友A:
第1个问题很可能是你的板有问题,用的什么板?

第2个问题我在查,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怀疑他们遗漏了。请使用我在4楼贴出的文件。

楼主:
香主上传一个inf文件吧

香主上传一个inf格式的inf文件吧,

网友C:
俺上传一个inf文件给你吧~~~~

内容如下:
//////////////////////////////////////////////////

; Windows USB CDC Setup File
; Copyright (c) 2000 Microsoft Corporation
; Copyright (c) 2006 Recursion Co., Ltd.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类选择为端口
Class=Ports

;使用的安装类GUID。该GUID类的设备为“端口 (COM 和 LPT)”,
;可以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中找到它。
;在设备管理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生成的设备被放在了“端口 (COM 和 LPT)”之下。
;并且打开设备的属性可以看到设备的类型为“端口 (COM 和 LPT)”。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驱动程序的提供商,它将显示在设备属性的驱动程序标签页中的驱动程序提供商中。
;驱动程序提供商名称COMPANY在该文件最后被定义,它是一个字符串。
Provider=%COMPANY%

;使用layout.inf文件
LayoutFile=layout.inf

;驱动程序的日期和版本号。驱动安装器根据此来判断驱动程序的新旧。
;它们会显示在设备属性的驱动程序标签页中。
DriverVer=08/04/2008,1.0.0.1

[Manufacturer]
;制造商名称。会在设备属性窗口的常规标签的制造商中显示。
;MFGNAME在该文件最后最后被定义。
%MFGNAME% = ManufName

[DestinationDirs]
;目标文件夹的位置。12为system32目录。
DefaultDestDir=12

[ManufName]
;这里设置显示设备的名称以及匹配的ID号。
;Modem3是在后面定义的一个字符串,修改它可以显示不同的设备名称。
;后面的USBVID_8888&PID_0007表示该驱动所匹配的设备,需要根据自己
;的设备设置。我们的设备VID为8888,PID为0007。
%Modem3% = Modem3, USBVID_8888&PID_0007

;------------------------------------------------------------------------------
;  Windows 2000/XP Sections
;------------------------------------------------------------------------------

[Modem3.nt]
CopyFiles=USBModemCopyFileSection
AddReg=Modem3.nt.AddReg

[USBModemCopyFileSection]
;需要复制usbser.sys文件,该文件是windows 2000/XP自带的
usbser.sys,,,0x20

[Modem3.nt.AddReg]
;增加注册表项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Modem3.nt.Services]
;增加驱动服务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这些是根据自己需要定义的字符串,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修改它们,
;它们只是一些供显示用的字符串,没有实际的意义,用户可以随便修改。
[Strings]
;公司名称
COMPANY="电脑圈圈的家当"
;制造商名称
MFGNAME="电脑圈圈"
;设备名称,它将显示在设备管理器中
Modem3="电脑圈圈做的USB转串口"
;服务名称
SERVICE="USB2UART Drive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1322439108.rar

网友A:
我发的帖你看不看,4楼不就给了inf文件了吗?

为什么不看?

网友B:
LZ你还是没有讲清楚

你在什么板上跑的ST的VCD DEMO?

还有,没有INF文件不影响PC自动搜索VCD驱动啊

我刚试过,一切OK。

网友B:
说一下在不同的板子上跑ST VCD DEMO所需要的改动

由于ST的VCD DEMO是基于ST的STM3210E的演示板,所以如果在其他板子上测试这个代码,需要修改:
1, USB_DISCONNECT / USB_DISCONNECT_PIN /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的定义,这些定义了板子进行USB虚拟插拔操作时所使用的IO口。

2, 项目设置里的Device选项,原始项目选择的是STM32F10xxE,请根据实际使用的芯片进行选择。

楼主:
为什么为打包上传inf文件?

文本文档我是保存不成inf文件,不知道大家行不行?我最后是这样的:找了一个inf格式的文件,最后把面的拷进去,但是我还是有疑问,大家为什么不打包上传?也不大吧?
(晕死,后面打了好多,网页一下关了,只能重新写下面的------)

楼主:
是的,也许我确实不会

是的,也许我确实不会,用文本我怎么都存不成INF文件格式,请你帮我解除17楼疑问,感谢了

网友A:
关于USB虚拟串口的问题

1,USB虚拟串口后,上位机如何配置(波特率等)?速度怎么样?可靠性怎么样(与真正串口相比)?
答:上位机配置方法与真正串口相同,可靠性与真正串口没有区别。

2,USB虚拟串口难道仅仅是为了方便没有串口的PC(我觉得如果真这样就没有多大用处,大多数项目上用的PC都有串口,公司配的本本也有串口)?
答: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用USB虚拟串口。

3,USB的CDC类是否仅仅是为了虚拟串口?
答:不是仅为虚拟串口,可以是Modem,可以是电话,可以是任何通信设备。详细请看USB CDC协议文档,在usb.org下载。

网友C:
晕……我在12楼没有打包上传吗?

楼主:
谢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D(2010-03-25):
那个配置文件放到什么位置?

网友E(2012-07-02):
在Windows7平台上装不上该驱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