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WDG问题

楼主(2008-11-15):
STM32内部看门狗,相同的几个板子,软件也一样,怎么有得看门狗不起作用,有的器作用,概率5:5吧,真是奇了怪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151431211.rar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但是仍然觉得非常奇怪

原来跟复位芯片有关,接的是IMP809R(2.63V的)
CPU复位时,用示波器能看到复位脚电压突然拉低到2V以下,再也升不高了
去掉在IMP809R,看门狗就能正常复位

网友A:
STM32的复位引脚既是输入脚也是输出脚,用外部复位芯片时要

另一帖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B:
问LS,哪个帖子?

网友A:
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