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 SDIO 接口支持SD存储卡的容量?

楼主(2008-11-15):
RM0008  Reference manual 中提及 :

The SDIO featur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 Full compliance with MultiMediaCard System Specification Version 4.2. Card support
for three different databus modes: 1-bit (default), 4-bit and 8-bit
● Full compatibility with previous versions of MultiMediaCards (forward compatibility)
● Full compliance with SD Memory Card Specifications Version 2.0
● Full compliance with SD I/O Card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 card support for two
different databus modes: 1-bit (default) and 4-bit
● Full support of the CE-ATA features (full compliance with CE-ATA digital protocol
Rev1.1)
● Data transfer up to 48 MHz for the 8 bit mode
● Data and command output enable signals to control external bidirectional drivers.

不知道支持的最大容量是多少? 1G 2G 还是 4G 后者更高 ?

网友A:
支持所有SD V2.0所支持的容量

楼主有SD Memory Card Specifications Version 2.0手册吗?

楼主:
没有2.0的规范, 所以不知道了

看到 1.9 的可以支持 1G, 2.2的可以支持 2G, 不知道 2.0 的到底可以支持多大容量的.

网友B:
SDIO 接口支持SD存储卡的容量

  关于SDIO 接口支持SD存储卡的容量,可以查看手册里是否提到可以支持SDHC(High Capacity),如果可以支持SDHC,那么支持2GB及以上的容量应该没有问题,否则就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