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otex M3开方函数SQRT

楼主(2008-11-17):
谁有cotex M3开方函数,是32位或64位整数开方的函数,多谢提供者,本人非常需要
keil c的函数库中只有double的开方函数,太慢了,我的50多个模拟量需要开方,光开方在72Mhz下都需要10多ms,这是不能接受的

楼主:
在线等待大家的好消息呀

在线等待大家的好消息呀,急急的

哪位位大侠有呀

楼主:
香水城,求救

网友A:
谢谢你的信任,我也没有这样的函数

网友B:
开方函数SQRT

  开方函数SQRT,记得在其它版面有人讨论过,速度号称很快

网友C:
如果会手工算开方,这个程序不难吧

网友B:
同意楼上

  同意楼上,手工算开方是万能的,不管用哪个CPU(MCU,MPU,DSP)

楼主:
多谢大家的意见,手工开放是用十进制的

多谢大家的意见,手工开放是用十进制的,计算机怎么要实现这个手工开方,还不如用double库了
我要的是实质性的建议

网友A:
十进制运算与二进制运算没有本质区别

7楼这个建议就是一个实质性的建议,估计楼主是想要现成的程序吧。

网友D:
看看这个,网上随便找找很多啊

http://www.power-bbs.com/zixun/jishuwenzhang2/20070903/18935.html

网友E:
目前最快的算法是牛顿叠代

楼主:
多谢,多谢

我已经找到了,手算的方法,我想使用TI的函数原型,可是M3没有数符号的指令
需要一位一位的移动太费劲了,所以我就使用了手算,循环16次,虽然比T1的32的条无跳转指令慢了一下,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E:
直接展开循环多快,不用跳转!

网友F:
想块?查表,哈哈

网友B:
牛顿迭代

  牛顿迭代,确实很快,对32位数据进行开方,大概只需3个循环;对64位数据进行开方,估计6个循环就够了

网友G:
牛迭,初始值查表。

ARM优化那本书上有的。
俺老师用过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大家帮你这么多忙,你问题解决了也不把代码

下次再来问问题,别人可能就没有这么热心了。

网友H:
过分强调运算时间一般都是程序结构没有考虑好

网友I: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unsigned int Real_Sqrt_16(unsigned long int M)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 ttp;   // 结果、循环计数
    if (M == 0)               // 被开方数,开方结果也为0
       return 0;
    N = 0;
    tmp = (M >> 30);          // 获取最高位:B[m-1]
    M <<= 2;
    if (tmp > 1)              // 最高位为1
    {
        N ++;                 // 结果当前位为1,否则为默认的0
        tmp -= N;
    }
    for (i=15; i>0; i--)      // 求剩余的15位
     {
        N <<= 1;              // 左移一位
        tmp <<= 2;
          tmp += (M >> 30);     // 假设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 ttp)       // 假设成立
         {
        tmp -= ttp;
        N ++;
        }
    }

    return N;
}

网友I:
估计楼主用的就是这个,哈哈

网友A:
哈哈,热烈欢迎

谢谢老狼,造福社会呀。

网友A:
楼上的这个想法让我想起来曾经在8位单片机上做的一个开平

就是使用ST7的乘法指令,采用试探与二分法相结合,现在已经忘记效率如何了。

网友J:
开方函数SQRT

老狼的程序我也用过,编译后看到汇编代码实在太长。我现在的程序是我自己用汇编写的,很短。用的是TI 280X的DSP

网友E:
改天有时间写个牛迭的汇编版!

网友K:
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回复是正途。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快速开方
//32位无符号定点开方
u16 qsqrt(u32 a)
{
  u32 rem = 0, root = 0, divisor = 0;
  u16 i;
  for(i=0; i<16; i++)
  {
    root <<= 1;
    rem = ((rem << 2) + (a>>30));
    a <<= 2;
    divisor = (root << 1) + 1;
    if(divisor <= rem)
    {
      rem -= divisor;
      root++;
    }
  }
  return root;
}
现在,625us一次运算,动作速度达到ms级精度,定值时间卡的相当的准,
当然makesoft是对的,我的程序结构不好,但是我的东东没有一个反应是慢的,呵呵,让你见笑了

楼主:
多谢,我好像回复了,怎么没有贴上呢

多谢大家指点
u16 qsqrt(u32 a)
{
  u32 rem = 0, root = 0, divisor = 0;
  u16 i;
  for(i=0; i<16; i++)
  {
    root <<= 1;
    rem = ((rem << 2) + (a>>30));
    a <<= 2;
    divisor = (root << 1) + 1;
    if(divisor <= rem)
    {
      rem -= divisor;
      root++;
    }
  }
  return root;
}

楼主:
netjob 兄弟真慷慨,给过全的啥

netjob 兄弟真慷慨,给过全的啥
不知道是否可以PK

网友B:
开方1次625us

  开方1次625us,感觉慢了,努力一下,应该可以做到100us以下。看看28楼什么时候出一个代码。

楼主:
27楼的同志,你的<0.5是如何处理的

TI28有专门的数符号位指令,CORTEX3没有(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如果这个用循环的话,还不如使用我现在这个函数了,不知道你的函数可以给我分享一下

网友L:
看看我的程序吧。

我在avr上面用4M开方32bit也只200多uS啊。高手都怎么搞的,呵呵。
汇编,献丑了。
在STM32上面36M可能50uS都不到就搞定了。抽空移植一下吧。
这个程序是我原创,以前发过贴的。

.org 0x0000

main:
       ldi   r16, 0x21
       ldi   r17, 0x43
       ldi   r18, 0x65
       ldi   r19, 0x87

       rcall sqrt
here:  rjmp  here

//U16 Sqrt(U32 num)
//input : num -> r19:r16
//output: res -> r17:r16
//use volatile registers r9:r0,
//r1:r0   -> result
//r4:r2   -> result left shift temp
//r26:r24 -> source num left shift extend

sqrt:
       clr   r0      ;clr result
       clr   r1
       movw  r2, r0  ;clr result shift
       movw  r4, r0  ;const - 0
            movw  r24,r0
       movw  r26,r0
       ldi   r27,0x11;

wait:       rcall shiftb
       rcall shiftb
       dec   r27
       cpi   r27, 0x1
       breq  cal
       cpi   r24, 0
       breq  wait

cal:
            inc   r2
       cp    r24, r2;extend - (4 result + 1)
       cpc   r25, r3
       cpc   r26, r4
            brcc  hig
       clc
       rjmp  calend
hig:
            sub   r24, r2
       sbc   r25, r3
       sbc   r26, r4
            sec

calend:
            rol   r0    ;result reflash
       rol   r1

            dec   r27
       breq  cend

            movw  r2, r0;init 4 * result
       clr   r4
       rcall shifta;result and input number shift
            rcall shifta
            rjmp  cal

cend:
            movw  r16,r0
       ret

shifta:
            lsl   r2
       rol   r3
       rol   r4
shiftb:lsl  r16
       rol   r17
       rol   r18
       rol   r19
       rol   r24
       rol   r25
       rol   r26
            ret

网友B:
36楼说得好

  36楼说得好,其实我想在STM32上面72M可能10us就能做好。要做到10us,多半得用一些汇编:先做归一,然后通过查表(表不用大,256字节就足够)先得到准确的初值,之后通过硬件除法(应该使用CortexM3的这个特性来加快运算速度)而不是使用移位,硬件除法只需几个循环就可以得到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