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怎么编程512字节的那个信息块啊

楼主(2008-11-17):
512字节的那个信息块资料介绍太少,也没参考
不想本身的FLASH还有例子,本身的FLASH根据参考例子编程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A:
STM32的小信息块只有16个字节,有专门的手册介绍

编程方式与用户Flash的编程方式相同,请看这个手册: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pm/13259.pdf

楼主:
另一份文件中是:

信息块:
系统存储器   0x1FFF F000 - 0x1FFF F7FF    2K
用户选择字节 0x1FFF F800 - 0x1FFF F9FF    512

不知道哪个对了

网友A:
请注意版本号的区别,应以版本号大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