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ST增强HSITRIM的功能。

楼主(2008-11-18):
rim, ST, hz, kHz, USB
USB 12Mbps的频率误差允许0.25%。而stm32f的HSI允许以40kHz左右的步长调节(改变HSITRIM的值)。
40kHz/8MHz=0.5%,可惜呀。
如果能以10kHz的步长调节HSI频率,同时保证HSI频率一定的稳定度,就可以用32768单晶振实现USB了!!!
希望ST改进。2个晶振很费空间呀。。。
已经有很多USB芯片不需要晶振了(FT232R,CP2102)

网友A:
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差

你所说的功能只能改善精确性,但不能改善稳定性。

稳定性差的意思是说,如果振荡器在25°C时频率误差在USB允许的0.25%之内,但在其它工作温度,如85°C甚至105°C时,它的误差就要超出允许的范围。

请问你说的不需要晶振的USB芯片,它们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有没有测试过在高温或低温情况下它的振荡频率是否还能复合要求?是哪家出产的?

楼主:
FT232R、CP2102。

稳定性差可以通过校准来解决。
大部分产品工作温度不会剧烈变化的。

网友B:
ST

的片子大部分都是-45  -  85C的,必须保证在这么宽的范围内都没问题才行.

楼主:
FT232R和CP2102也都是工业级的呀!!!

稍稍提高HSITRIM几倍的调节分辨率(4倍~8倍即可),就会有很多应用不需要外界HSE晶振了。

网友A:
请问这两个芯片是MCU吗?有哪些功能?

请注意因为功能的不同,在一种工艺下能够实现的性能不一定能在另一种工艺下实现。必须在同等条件同等功能下比较才有意义。

楼主:
我提要求,能不能实现不是我们操心的啦。

st的芯片设计应该在国外吧?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们会积极地考虑这些提议

在现有的工艺条件下提供更方便的功能,同时开发新的生产工艺,变昨天的不可能为明天的可能。

当然增加现有的工艺条件允许的功能,相比增加新的生产工艺才能允许的功能,前者要容易得多,开发周期也比较短;而后者一般至少要3~5年的时间,有可能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