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版主,请教:USB作虚拟串口用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usb作虚拟串口用时,需要牺牲一个串口来配合usb外设虚拟成串口吗?
它虚拟的原理是怎样的?
请版主相告!谢谢!

网友A:
请参考ST的Demo

楼主:
版主,我就是看了Demo才发出这样的问题?

版主:
你好!我就是看了Demo才发出这样的问题!
我看USB的一些配置包含了一些串口的初始化,是不是需要一个串口来支持它的虚拟,请明示!
大概的讲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USB作虚拟串口不必使用额外的串口

USB作虚拟串口的原理是,在PC端有一个USB驱动,这个驱动告诉OS自己是一个COM设备,但实际上它与外设按照USB的协议通信;简单地说就是在PC端做一个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