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没有用到的GPIO设成什么状态最省电

楼主(2008-11-18):
请问STM32的没有用到的GPIO设成什么状态最省电?(输入输出,上拉下拉,OD/PP)

网友A:
对于没有用到的I/O脚,不要管它,保持默认的浮空输入状态

不用的GPIO,不要打开对应的时钟。

网友B(2009-09-18):
设成高阻,并关时钟

网友A:
在2楼回答的基础上更正一点:

对于没有用到的I/O脚,保持默认的浮空输入状态,并把这个引脚接地。

网友C:
嗯,前天会上有说到这个
感觉那天讲得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D(2015-09-08):
请问,STM32F4的单片机GPIO未做初始化默认是什么状态?未做初始化可以写GPIO为高/低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