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USART章节中,出现的multi-buffer communication using DMA

楼主(2008-11-19):
就一句说明
Buffering of received/transmitted bytes in reserved SRAM using centralized DMA

就是在RAM中,划出两块,一块存放DMA送来的数据;另外一块是待发送,用DMA搬走的数据。这样,就用DMA即可完成串口数据收发了。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另外,用DMA进行如此的串口通信,是不是速度更快些?比CPU那种中断程序式的速度快?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使用DMA不会使串口通信更快,但可以节省CPU的时间

所以说“比CPU那种中断程序式的速度快”是没有根据的。

楼主:
恩。谢谢。那我前面的RAM划分两块的理解对吧?

那我前面的RAM划分两块的理解对吧?

网友A:
正规的说法是在RAM中开辟两个缓冲区

其实这没有什么特殊的,无非就是一个接收缓冲区和一个发送缓冲区,当然还可以根据需要组织乒乓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