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今天把iar 4.42的程序移植到iar5.2,多了个提示

楼主(2008-11-20):
如附图所示,认识上面的英语但是不知道意思,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A:
编译出错还是debug出错

网友B:
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是软件内部的一个警告

你可以暂时不要管它。

楼主:
在编译后,debug的时候 downloading代码结束的是蹦出来的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提示

main处设置断点的提示,不过我没找到再哪里把这个提示关掉,没任何影响的,不用担心,只是每次要确认一下而已
这个是JLINK驱动的提示

楼主:
main处没有设置断点呀

debugger 的 run to main 也没有勾选。
不但心这个问题,但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add

debugger writes to flash (2bytes @ address 0x0800b264) afger flash download is completed. write to flash is performed. Further writes to flash memory will not cause a similar message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