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程序下载不进去了.用的IAR 4.41,一下载就死掉

楼主(2008-11-21):
今天往stm32里面下载程序,下载到flash当中;

最初的时候,IAR有时成功,有时死掉;最后IAR就死掉了,再也下不进去了.但是板子上电,里面的程序能够正常地跑.

怎么办呢? 有兄弟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用串口下载?

网友A:
请看STM32全国巡回研讨会演讲稿《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

第68页:“调试时经常碰到的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想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下载不进去

害的我换了好几个芯片。 这个片子怪怪的。

楼主:
香斑竹的ppt里面有解决方法

改启动模式

从ram启动,这样上电就不会运行程序了

然后把另外的程序(不要DMA循环的)下进去,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