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X用STM32做过视频处理呢?

楼主(2008-11-25):
当然做标准的通用视频处理可能是不够的,但是如果对专门的QVGA,CIF等格式做视频处理的话,STM32能否满足需求呢?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算一算有多大的数据量

以QVGA为例:320x240个像素点,即每屏76800个像素点,你自己接着往下算吧......

网友:
最好是和SSD1926搭配

最好是和SSD1926搭配,使用硬件JPEG解码

网友B:
不可能

视屏处理STM32肯定挂,我使用STM32103vbt在65535色 QVGA显示屏幕上实现一个箭头旋转坐标计算(交流相位显示),400个左右像素箭头的旋转坐标运算使用sin cos查表法速度也不理想,大概也就15~20帧,因为屏幕使用的16位并口模拟,感觉瓶颈在接口上

楼主:
谢谢兄弟们

楼上的兄弟,听说用FSMC可以很快的驱动TFT的屏啊?具体能快到多少还真没做过评估.
我的想法其实是想在STM32上实现25帧QVGA的JPEG解码显示.正在评估系统中,好象心里总有个声音:STM32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不知道这种预感对不对啊:)

网友B:
回:mylovetus

我比较忙,一直没有找到FSMC接口的液晶,对于你想象的25帧jpg视频解码我没搞过,所以不敢肯定,但是ST关于FSMC液晶刷屏速度有个文档我看过,里面提到:72MHz时钟 图片存在片内FLASH,并且通过DMA传送,FSMC接口连接QVGA液晶,刷屏速度能到60帧,但是这个图片存在片内FLASH的要求-_-!.....

具体文档你可以搜一搜,我现在用STM32 模拟接口做人机界面,感觉不爽...一直想搞到传说中的FSMC试试看,要不跑起GUI来像拉窗帘简直没脸见人了

网友B:
你可以评估一下

你可以评估一下,看看实际效果,最好能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分享,我很希望能了解STM32对于屏幕驱动和图像处理的性能

网友(2011-12-28):
我用fsmc去驱动ili9320 在GUI的基础上添加了GIF动画图片的显示,动画不受影响,流畅,但是我是把gif转换成c文件放到code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