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固件函数库里的CRC函数是适用全部stm芯片吗?

楼主(2008-11-26):
中文固件函数库手册里没有介绍,所以问一下。

网友A:
STM32中片内设备在不同的型号中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你选定的型号中有相应的设备,它的固件函数也都是一样的,除非特别说明。

楼主:
CRC硬件单元是只支持CRC32, 如果需要CRC16,还要软件实现是吗

网友A:
我认为是的

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用CRC32的硬件做CRC16的计算

网友B:
讨论

从理论上讲好象没有办法用CRC32的算法来进行CRC16,大家看一看CRC16的计算模型就应该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