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FSMC挂接一个8080模式的8位液晶屏接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27):
液晶屏口线:CS WR RD A0 D0..D7

我准备用100pin的片子。

不知该如何设置FSMC ,不影响其他FSMC端口单独输入输出。不想用其它任何扩展芯片。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但看了几天也没弄明白。不知怎么设置能不影响其它不用的数据地址线。

楼主:
这么长时间没一滴水,空水桶,哎!

网友A:
保持不用的I/O端口的默认配置不变

这样就可以不影响其它不用的数据地址线。

楼主:
哦,谢谢香主,我可以把不用的引脚配置成普通输入输出脚

我可以把不用的引脚配置成我想用的普通输入输出控制脚,去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