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用DMA传输的困惑

楼主(2008-11-29):
我利用串口的DMA传输,传输完了DMA发生中断通知函数。
但现在发送很正常。接收就有点问题了,比如我设定接收30个字节,那我用串口调试软件给它发1-30个字节,都没问题,都能正确接收。但只要我连续发了31个字节,DMA就再也不中断了,这是怎么回事?香主能给个提醒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没办法 只能开个比较大的缓存 定时去处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感觉应该是收到30个 产生中断 第三十一个应该丢掉才对

网友B:
同感

用ST32 的DMA方式的uart就是别扭,不如FIFO

楼主:
DMA不中断的原因是串口接收不到数据了

如题,因为读取DMA的剩余传输的个数任然是设定的个数,说明压根就没再DMA传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