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DK中字体的设置

楼主(2008-11-30):
编程时只习惯看Courier New的字体..
下了个MDK,发现在Edit/Configuration/Color&Font/下设置字体时,即使设置了该字体,只有关键字是随之变化的.其他的字体还是不变.?

谁能告诉我..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两次装系统后装MDK都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A:
请问下

我用MDK时,当某一行有关键字的时候,光标总是不在实际写入的位置,用起来很别扭,不知道怎样修改才能正常呢?

网友B:
设置可能有问题

1.打开...keil ools.ini文件,将字体标准设置改为ANSI=1(添加到原来 ARMSEL=1上面一行)
 2.将edit-->configuration中字体设置为fixedsys

网友C:
换字体

“总有一款适合你”

好像是广告词^-^

网友D:
keil

的编辑器是很烂,几十年如一日的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