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TAG 问题

楼主(2008-12-01):
自己做的板子,用 STM32Fc6t6, ISP 正常,程序也能正常运行,可就是用
JTAG 连不上,JTAG 的5个信号线加复位都连了,就是不行。
哪位给个提示? 谢谢!

楼主:
是 STM32F103c6t6

网友A:
线路图?

再检查一下模拟电源

楼主:
模拟电源没问题

模拟电源没问题,板上用3路模拟采样。
香版主,以前送的那块小板的线路图可否公开?

网友A:
请参考STM3210E-EVAL板的原理图

我目前手头没有以前送的那块小板的线路图,早有人贴到网上了,你可以找找。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422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