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什么时候推出带网络接口的芯片?

楼主(2008-12-02):
现在我设计的产品中都需要网络接口,最好带MAC和PHY,不用外扩接口芯片。

网友A:
stm32带网络

  stm32带网络的芯片,估计快了,因为NXP马上要推出带网络的CortexM3芯片,ST不尽快推出的话,就由领先变为落后了

网友B:
nxp的不集成PHY,优势不大啊

网友C:
集成PHY肯定有好处,但没有PHY就没有优势吗?

集成PHY的性能是否能够代替外置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