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的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04):
Keil 软件仿真支持STM32 的哪些功能?兄弟我没有硬件。

IAR 软件仿真支持STM32 的哪些功能?

网友A:
我用keil

除了简单的输入输出。 连 外部中断都仿真不了

(用c166的时候 那仿真真实厉害(配合ini文件用) , 和实物没什么大区别)

网友B:
我也用C166,交流一下,或者介绍一个xc166的群

网友C:
KEIL 可以仿真很多啊,是不是你代码的问题

KEIL 可以仿真很多啊
Simulated Features
The following on-chip peripherals are simulated by the Keil Software µVision Debugger.

Alternate Function Input/Output (AFIO)
Analog/Digital Converter 1 (ADC1)
Analog/Digital Converter 2 (ADC2)
APB Bridge 1
APB Bridge 2
Backup Registers (BKP)
DMA Controller (DMA)
External Interrupts (EXTI)
Fault Reports
GPIO Port A - 16-Bit I/O
GPIO Port B - 16-Bit I/O
GPIO Port C - 16-Bit I/O
GPIO Port D - 16-Bit I/O
GPIO Port E - 16-Bit I/O
I2C1 Interface
I2C2 Interfac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Power, Reset and Clock Control (PRCC)
Real-Time Clock (RTC)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1)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2)
System Control and Configuration
System Tick Timer
Timer 1
Timer 2
Timer 3
Timer 4
USART 1
USART 2
USART 3
Watchdog - Independent
Watchdog - Window

网友A:
不会把

我的例程 怎么外部中断也仿真不了

楼主:
致4楼

我用IAR5.20和Keil自带的DMA(从FLASH到RAM)做了软件仿真,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而且我对源程序没做任何修改,编译也能通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关注中

KE1L仿真GPIO输出没问题,但用GPIO的中断输入没法响应。

用的是MDK 固件库的例子
外加 相关的.INI文件。

楼主:
致7楼

兄弟,我今天试了ADC AnalogWatchdog的例子,还行,结果出来了。中断可以触发,你可以看看,比较一下。但DMA还是不成功。郁闷。

网友D:
回8楼

KEIL官网上下的 软件仿真 。。 中断好像模拟不出来吧。。可能我设置问题。

网友D:
因为希望和固件库一起用

KE1L网站上的写法和固件库有一定不同。。。
还是希望固件库为主吧。

楼主:
致tmr

我也在搞GPIO输入触发ADC的例子,有时间交流

网友E(2013-08-15):
买个J-LINK吧,不贵

网友F(2014-09-14):
不会keil仿真里面的具体调试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