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8-12-05):
是不是100pin以下的封装没有FSMC功能?

网友A:
目前看来只有100/144 pin的才有 FSMC

网友B:
漏了,还得要是256K或以上Flash的才支持哦

网友C:
请看《STM32选型表》

按内置Flash大小划分,STM32目前有小容量、中等容量和大容量三类:
小容量 = 16~32KB
中等容量 = 64~128KB
大容量 = 256~512KB

目前只有管脚数为100和144脚的大容量产品有FSMC接口。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STM32_Flyer_1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