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top模式调试

楼主(2009-02-16):
支持应该怎么配置,是否只要设置使能调试位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就可以了还是需要设置其他的参数?

网友A:
你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能和仿真器保持连接状态

stm32从低功耗模式恢复以后可以读出变量值。

网友A:
只要设置使能调试位即可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

在停止模式下,调试器必须先置位DBG_STOP位。这将激活内部RC振荡器,在停止模式下为FCLK和HCLK提供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