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工作不起来

楼主(2009-02-20):
   板子是自己画的,芯片用的是STM32F103ZDTB,复位用一个按键加10K的电阻加101的电容,低电平复位,晶振是用12M晶振加30P的电容,VBAT接了一个101的电容再接到VDD,板子再接了一个USART1.
    量了一下,晶振是不起振的(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因为芯片上电后,开始用的是内部晶振).
    BOOT1接0,BOOT0接1.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RD,就是进不了下载界面.
   请问哪里我还没有注意到的吗?

网友A:
VDDA接到哪里?

楼主:
VDDA悬空的

VDDA悬空的

楼主:
香主

我没用到ADC的功能,这个要接吗?

网友A:
VDDA不但提供ADC的供电,还提供复位电路和振荡器电路的通电

没有VDDA,系统不能工作!

楼主:
谢谢香主

谢谢香主,我试一试,把VDDA和VSSA都接上
哎,这可麻烦,这么小的引脚要引两条线出来!

楼主:
香主

还是不能工作啊.

网友A:
按复位后,用示波器看看USART1上有没有输出

楼主:
香主

TX PA9
RX PA10
用示波器看USART1,没反应
但用H-JTAG可以检测到CORTEX内核了

网友B:
RE

你的不是不能工作,是不能ISP。
我无数次试验的结果是它跟布板有关系。什么样的板才好使跟运气有关系

网友C:
查看你的焊接

TX PA9
RX PA10
用示波器看USART1,没反应
但用H-JTAG可以检测到CORTEX内核了

-----------------
从现象上看,你的电路的一些引脚焊接有问题,你再仔细地将芯片的每一个引脚焊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