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版和做过IAP的朋友4个关于IAP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请教香版和做过IAP的朋友两个关于IAP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程序          |
(应用程序1)       |
------------------
中断向量表      |
(中断向量表2)   |
-------------------0X08002000
  IAP-BootLoader  |
------------------
程序中断向量表    |
(中断向量表1)   |
-------------------0X08000000

请问

1 。我在做CM3的IAP升级程序的时候,我把BOOT程序放在从0X08000000开始的地方,应用程序放在0X08002000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不从0X08000000开始,可是程序中断向量表却在0X08000000开始,也就是说应用程序一旦发生中断,比如TIMER中

断,程序就跳到0X08000000到0X080000E8中的一行即跳到中断向量表1了,可这已是BOOT程序了呀?也就是说:在用户程序(应用程序1)中,进不了中断了,我怎么改,要应用程序1在产生中断的时候跳到中断向量表2,而中断向量表2中有一

条跳转指令,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
2。关于烧写的问题,如何能在FLASH中把程序烧成如上图所示的样子,是否是这样分别建两个工程,把着两个工程lnkarm_flash.xcl的-DROMSTART分别设为-DROMSTART=0x08002000和-DROMSTART=0x08002000,我在第二个工程中把,
NVIC_SetVectorTabl(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0000)改为NVIC_SetVectorTabl(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2000);;
就可以了吗?

3。还有在笔记AN2557中提到的上位机程序(串口中端)在哪有的下载啊?是否随便一个串口终端都可以呢?

4。笔记AN2557中的程序只能用IAR FOR ARM 5.2打开吧,4.22好象打不开

网友A:
请查看以前我回答其他网友相关的帖子

网友B(2009-04-02):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了

我现在也很困惑

网友C:
4楼

Boot程序和应用程序分别使用各自的中断向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