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IAR软件DEBUG程序后如何加密程序

楼主(2009-02-23):
我是用IAR软件通过、JTAG接口下载调试程序的,请问如何加密不至于软件被**呢?有无加密器等或者烧断熔丝的方法等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面擦除OptionBytes,重启。

否则就用ISP下载程序到芯片里。

楼主:
ISP无上传程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