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哈哈,现在害怕禽流感,老母**就算了

楼主(2009-02-24):
香主,急,STM32F103RBT6的USB与PC连不通
芯片可以认到,STM32F103RBT6的,64脚的,Y版,
用SWD可以下载,其它的好像正常
USB的连PC连不上,D+上拉也加了,
D+,D-匹配电阻25ohm,
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开发板是STM32F103ZE的,

楼主:
是不是还要什么特别的设置?

电源,地都接好了.....
8M晶振也起振了,很准
USB是设置的1.5分频

是不是还要什么特别的设置?

网友A:
STM32所有型号上的USB模块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

请检查你的程序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开发板上的STM32F103ZE拥有比STM32F103RBT6更多的资源,如果你的程序中用到这些资源,在STM32F103RBT6中显然会出问题。

你可以试试把除USB功能以外的所有程序去掉,只保留USB部分,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把其它的都注示掉了

谢谢香主这么急里地回答,,

把其它的都注示掉了
USB_Istr()中断函数已进了,
就是PC马上弹个UNKNOW DEVICE,
急死了,调了一整天了.
接一下复位,D+/D-上会出现一些字节数据....

楼主:
D+,D-上面有一些数据,但不没有12M bps,

D+,D-上面有一些数据,但不没有12M bps,
速度很底的,看起来像稀稀拉拉的几个字节,

楼主:
哦,另外,我的32k晶振没有接,不会有影响吧?

哦,另外,我的32k晶振没有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A:
不要乱猜疑,32k晶振与USB功能没有关系

既然已经进入USB_Istr()中断函数,你就要看看是什么原因进的中断,这样顺藤摸瓜应该很快找到原因。

顺便问问,你原来在STM32F103ZE上的USB部分是什么功能?使用的是哪个USB类?

楼主:
用的CDC,用DEMO里的Virtual Serial Port改的.

只是把USART部分代码屏蔽了,其它的没改什么...

楼主:
我按照香主的指示调试如下:

void USB_Istr(void)
{

  wIstr = _GetISTR();

//dengting
__nop();    <<----------我设置断点在这儿,用手动上拉,上拉后,立即停在这里,wIstr==0x2D00

然后,代码执行了
_SetISTR((u16)CLR_RESET);
Device_Property.Reset();

楼主:
与可用的开发板对比

然后我用回 STM32F103ZE的开发板,,

void USB_Istr(void)
{

  wIstr = _GetISTR();

//dengting
__nop();    <<----------我设置断点在这儿

第一次进中断时, wIstr为0B00
第二次进中断时, wIstr为0D00

用我搭的STM32F103RB,上拉后,则中进一次中断,wIstr为2D00....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调试USB的程序时,不能有断点,否则破坏了USB主机的时序

当你停在那个断点时,USB主机的识别过程已经超时退出了。

你只能停到断点后,查看了相关变量,确认到这一点之前一切正确后,应该取消断点,或把断点放到下一个关键点,然后复位系统重新运行,直接跳过上次设置的断点(绝对不能停),到下一个断点处同样处理。这样一步一步地推进。

楼主:
我是看第二次断点的

我是看第二次断点的

//dengting
if(wIstr!=0x2D00){
   __nop();  <<----这儿设置断点
}

我搭的板只来了一次0x2D00,就没进过第二次了

网友B:
在哪下载?

Virtual Serial Port 的 DEMO 在哪下载?

网友A:
请把D+和D-上的25欧电阻去掉

这2个电阻是多余的,只会减小信号的幅度。

关于ISTR各位的意义,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20.5.1节中的有关说明。

你的问题似乎是主机要求设备描述符时,或者你没有送,或者有传输错误。

楼主:
急呀

我也怀疑是USB的没有回答PC的请求

中断是进了,但没看到D+,D-上有 12Mbps的波形,,,
刚才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不行
又换了一块STM32F103RB,还是不行

回13楼,就是USB库目录里的DEMO

楼主:
D+,D-的引脚需要初始化吗?

D+,D-的引脚需要初始化吗?

网友A:
既然你的程序在STM32F103ZE开发板上正常,说明程序没有大问题

如何初始化D+、D-?不要怀疑一切。

你还是耐下心来好好查查程序吧,应该没有原则问题,很可能是某个资源的配置问题。

楼主:
找不到原因,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找不到原因,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因为我用DEMO里的例子,都不行,DEMO里的例子没有用到其它任何资源
所有的USB例子程序都不行

是不是这F103RB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DEMO里的例子首先是在STM32F103RB上开发的

请不要一遇到问题就怀疑芯片有问题,这样只能局限你的思维。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吐了一地血
D+和D-焊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
正在爽ing....

谢谢香主的热心与专业精神

网友A:
哈哈,俺也吐了一地血

楼主是不是要给俺来点补品~~~~~~

楼主:
呵呵,香主辛苦了!

香主告诉我您的地址,我给您邮只老母**过去!!!

网友A:
哈哈,现在害怕禽流感,老母**就算了

心意领了,只要你的产品卖得好,俺就可以找老板邀功领赏了,呵呵~~~~~~

网友B:
PC 端如何使用这个虚拟串口?

看了说明,找不到在 PC 端如何使用这个虚拟串口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