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 这个 DSP库里面的输入是什么 输出又是什么

楼主(2009-02-26):
我真的没看明白  你看说明上叫我输入
#define N 64 /*Number of points*/
u32 x[N],y[N]; /* input and output arrays */
u16 real[N], imag[N]; /* real and imaginary arrays */
/* Fill the input array */
for(i=0; i<N; i++)
x = (((u16)(real)) | ((u32)(imag<<16)));
cr4_fft_64_stm32(y, x, N); /*computes the FFT of the x[N] samples*/
我怎么知道实部 和虚部呢  还有输出的来是什么  也没个说明  这个到底是叫人怎么用啊

网友A:
DSP库怎么用

输入为时域的信号,是个复数,分为实部和虚部。

比如对一个最简单的时域的正弦信号做FFT,输入的实部就是正弦信号一个周期内的若干点(比如64点)的采样值,虚部可以设为0。

输出也是一个复数。对应在频域的意义就是,复数的实部和虚部的比为频谱的相位;复数的模为该相位上频率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