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口的最高速度

楼主(2009-02-26):
STM32系列器件可直接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相连,那么它的最高速度是多大?是72MHz吗?

网友A:
问题不明确

你的电机最大转速是多少?

楼主:

谢谢香主!
我们是用来计光电编码器的脉冲数的,用的是雷尼绍(Renishaw)公司的编码器,其输出两路相位差为90度的方波信号,每转输出8192个脉冲,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256细分。

网友B:

定时器接口编码器时,它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即: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作为定时器的时钟。因此,你应该关心定时器计数器的位数,而不是它的最高速度,难道你的马达转速高到能使编码器的脉冲信号频率达到72MHZ?
STM32的定时器是16位的,但如果马达转一圈的脉冲数超过65536时,你可以使用2个定时器串联成32位来使用。

楼主:
谢谢

说的是,谢谢“JIANG_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