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4(UART4)的设置和其他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02-26):
     我按 串口1,2,3设置,却工作不起来呀?
     时钟和管脚什么都配置得没有错呀!

网友A:
你没有映射到辅助功能吧?

网友B:
请注意,UART4和UART5与USART1~3不完全一样

除了中断向量地址不同外,功能也有区别,请看下表。

另外,在RM0008的24.6节中标明了所有UART4和UART5中不出现的控制位。

楼主:
没有做重映射呀

     我用的是PC10,PC11,复位默认不是 UART4吗?
     映射后,就成USART3了。

网友A:
还是看例程是怎么操作的吧

你居然用了4个串口?

楼主:
例程没有操作 串口4的。

   LS,  呵呵 ,我用5个串口呢。
     只是调试到 串口4就调试不出来,估计4,5差不多吧。
     那我再看看,谢谢了。

   香版,我注意到那些位了,没有操作那些位,但是还是不行。
      我再调试看看吧。谢谢!

楼主:
还没调出来!

    还真够郁闷的,
    有哪位高手已经调试好 串口4,5的,请指点下!
    先谢谢了!!!!!!

网友C:
串口4(UART4)

 串口4(UART4),用的STM32芯片支持吗?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VB,难道这个不支持?

楼主:
谢谢 ijk,我查看了下,这个芯片确实不支持,只支持3个串口

楼主:
换用其他支持5个串口的芯片可以了。

     如果使用的库编程的话,有些库不支持串口4,5,因为有些控制位在串口4,5没有,所以如上面香版的图所示,某些功能不能用在串口4,5.
     其他暂时就没发现和 串口有什么编程上的区别,以后如果发现了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