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电源管脚

楼主(2009-02-26):
电压发生变化以后是否会引起单片机复位或者PC跑飞?比如我的VCC是3.3V,突然下降到2.9伏然后稳定在2.9伏上,这种情况下是否会造成异常,我实际的应用是电源与电池通过一个二极管一起连接到VCC,正常情况下VCC相当于连接到3.3V的电源,电池不供电,外部电源断开以后电池通过二极管对单片机供电,每次发生断电切换的时候总是发生异常,是否这样做硬件有问题?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看VCC和复位脚的波形

你说的“每次发生断电切换的时候总是发生异常”,请问是什么样的异常?当时是否有大电流的操作设备在工作,造成供电的瞬间下跳变?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监视到这些问题。

另外,你可以看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4.2节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