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定时器的扑获方式我发现 他老是丢中断

楼主(2009-02-26):
发现有时候扑获来的数据少一半  请问管脚是不是要配成 FLOATING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采用TIM2的CH1通道,使用捕获输入的方式测频率,在溢出中断和捕获中断几乎同时到来的时候,就发现丢捕获中断的现象!希望香版主帮忙给点意见呀?

楼主:
我发现的是益处中断丢了一半

我发现的是益处中断丢了一半 叫人超级郁闷 到底是怎么回师

楼主:
还有我用的跟你一样也是TIM2的CH1通道

网友A:
是比较郁闷

是呀,我也是比较郁闷,按照CM3的NVIC的相关资料说明,即使正在处理溢出中断的时候,有捕获产生,也会置相应的捕获标志位,等中断返回后,还会立即进入中断处理捕获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紧跟着后面的这一次捕获并不置相应的捕获标志位,也就是说“丢中断”现象,开始我用MKD的软件仿真器,进行仿真发现这个问题,我当时怀疑是软件仿真器的bug。但是我把程序下载到目标板运行后,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我的TIM2中断处理代码

/*******************************************************************************
* Function Name  : TIM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Capture_Value1 = 0;    /*  value of the TIM2 capture */
       u16 Capture_Value2 = 0;
static u8  flag=0;
 u16 Overflow_Counter = 0;
 u16 TIM2_SR=0;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8 i=0;
       u16 Auto_Reload_REG;

 Auto_Reload_REG = TIM2->ARR;
 TIM2_SR = TIM2->SR;

 if(TIM2_SR == 0x0003)
 {
   i++;
 }

if( TIM2_SR & 0x0001 )
{
    TIM2->SR &= ~((u16)0x0001);
    Overflow_Counter++;
}
else if(TIM2_SR & 0x0002)
{
    TIM2->SR &= ~((u16)0x0002);

    if(flag != 1 )
    {

        Capture_Value1 = TIM2->CCR1;
        flag = 1;
    }
    else
    {
         Capture_Value2 = TIM2->CCR1;

        if(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 - (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else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 +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

}

}

网友A:
我用软件仿真抓到的丢中断现象

网友A:
勘误手册中确实提到了存在丢中断问题,还是研究得不够仔

打算按照,里面的说法试试看

网友B:
你的问题可能不是这个勘误上造成的。

TIM2_SR = TIM2->SR;
if(TIM2_SR == 0x0003){
   i++;
}

if( TIM2_SR & 0x0001 )
{
    TIM2->SR &= ~((u16)0x0001);
    Overflow_Counter++;
}
else if(TIM2_SR & 0x0002) <-----你将else去掉试一下。
{
    TIM2->SR &= ~((u16)0x0002);

楼主:
我 的配置如下

也许是我自己的电路问题 我在测试下

网友C:
10楼的办法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确实不是勘误上说的问题,

确实不是勘误上的问题,我最初的程序,就是10楼说的,没有else的。本来想采用刊物上所提供的“变通处理方法”,但是,目前还发现,出现丢中断,还不定就是丢捕获中断,还有可能丢溢出中断!溢出中断也丢的话,那该怎么整哦,目前还没招。。

网友A:
更改后的中断程序

/*******************************************************************************
* Function Name  : TIM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Capture_Value1 = 0;    /*  value of the TIM2 capture */
       u16 Capture_Value2 = 0;
static u8  flag=0;
 u16 Overflow_Counter = 0;
 u16 TIM2_SR=0;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8 i=0;
       u16 Auto_Reload_REG;

 Auto_Reload_REG = TIM2->ARR;
 TIM2_SR = TIM2->SR;

 if(TIM2_SR == 0x0003)
 {
   i++;
 }

if((TIM2_SR & 0x0003) == (u16)0x0003)
{
    TIM2->SR &= ~((u16)0x0003);

    if(flag != 1 )
    {

        Capture_Value1 = TIM2->CCR1;
        flag = 1;
    }
    else
    {
         Capture_Value2 = TIM2->CCR1;

        if(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1) * Auto_Reload_REG - (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else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 +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1;
        }

    }
}

else if(TIM2_SR & 0x0002)
{
    TIM2->SR &= ~((u16)0x0002);

    if(flag != 1 )
    {

        Capture_Value1 = TIM2->CCR1;
        flag = 1;
    }
    else
    {
         Capture_Value2 = TIM2->CCR1;

        if(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 - (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else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 +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
}

else if( TIM2_SR & 0x0001 )
{
    TIM2->SR &= ~((u16)0x0001);
    Overflow_Counter++;
}

}

网友A:
丢捕获和溢出中断的仿真波形

网友A:
丢溢出中断的仿真波形

网友C:
请问一下,捕获得到的数值是多少?设置的ARR是多少?

从示波器上看,捕获得到的数值应该是多少时有中断丢失? 希望能多给出几组数据。

另外,你如何配置TIM2的CC1管脚的GPIO寄存器?请尝试按照勘误表的思路,把这个管脚对应的EXTI打开,在EXTI中照样可以得到捕获的数值,这样可以确切地知道中断丢失时捕获的结果。

网友A:
每5000个计数周期,就产生一次捕获!

利用MKD的软件调试函数产生信号,用软件仿真。一下是我的仿真函数:
signal void one_thou_hz (void) {
  while (1) {                      /* repeat forever       */
    PORTA |= 1;                    /* set PORTA bit 0      */
    twatch (10000);               /* delay for .0005 secs */
    PORTA &= ~1;                   /* clear PORTA bit 0    */
    twatch (10000);               /* delay for .0005 secs */
  }                                /* repeat               */
}

one_thou_hz()
一般在计数值为65~35时出现对中断的情况。
我的ARR是60000,采用边缘对齐,向下技术,TIMXCLK为72MHz,经2分频为36MHz作为计数时钟;TIM2的CC1管脚GPIO配置为悬浮输入(外部上拉)。附图为TIM2的相关配置。

网友A:
另我的mcu型号为stm32f103c6t6

网友C:
请确认是“每5000个计数周期,就产生一次捕获”

从你给出的波形看,捕获的时刻很靠近计数器下溢,似乎应50000个计数周期产生一次捕获,你是不是少写一个0?

网友A:
确认是“每5000个计数周期,就产生一次捕获”

如题!

楼主:
我的已经好了 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的

网友C:
也就是说在计数器下溢之前,至少会有12次捕获

有可能产生13次捕获,而如果有这个第13次捕获则会与下溢同时发生。

你尝试过改变ARR的数值吗?结果如何?

网友C:
外部干扰怎么会产生中断丢失?

22楼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定时器有点复杂

漫漫来

网友A:
理论上,改ARR的值不会有效果

我没改过ARR的值,因为在应用中我的输入频率是变化的。总会出现在溢出时出现捕获到来的时候,还有,我更改过向上计数方式,也是得到相同的结果:也就是在计数器溢出的附近,要么丢溢出中断,要么丢捕获中断。

网友A:
丢中断规律

而丢中断的规律是:如果溢出先到,则丢捕获中断;反之,如果是捕获先到,则丢溢出;

网友C:
哈哈,楼主说它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

26楼的问题我要测试一下才能有思路~~~~

网友E:
如果用软件仿真抓到丢中断现象

可以肯定是软件有BUG,而不是硬件的BUG造成的

楼主:
PWM_Input 的例子

就是 PWM_Input 的例子

网友A:
但愿是MDK的软件仿真器的BUG

我在目标板上已经试验也好了,测量频率从0.1hz到50kHz。且精度较高!
下面是我的最终代码: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16 Capture_Value1 = 0;    /*  value of the TIM2 capture */
       u16 Capture_Value2 = 0;

static u16 Overflow_Counter = 0;
         u16 TIM2_SR=0;
static    u8  flag=0;
         u8 i=0;
          u16 Auto_Reload_REG;

 Auto_Reload_REG = TIM2->ARR ;
 TIM2_SR = TIM2->SR;

if((TIM2_SR & 0x0003) == (u16)0x0003)
{
    TIM2->SR &= ~((u16)0x0003);

    if(flag != 1 )
    {

        Capture_Value1 = TIM2->CCR1;
        flag = 1;
    }
    else
    {
         Capture_Value2 = TIM2->CCR1;

        if(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1) * (Auto_Reload_REG+1) - (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else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1) +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1;
        }

    }
}

else if(TIM2_SR & 0x0002)
{
    TIM2->SR &= ~((u16)0x0002);

    if(flag != 1 )
    {

        Capture_Value1 = TIM2->CCR1;
        flag = 1;
    }
    else
    {
         Capture_Value2 = TIM2->CCR1;

        if(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1) - (Capture_Value2 - Capture_Value1));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else
        {
            Channel1_Frequency = 360000000/(Overflow_Counter * (Auto_Reload_REG+1) +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Capture_Value1 = Capture_Value2;
            Overflow_Counter = 0;
        }

    }
}

else if( TIM2_SR & 0x0001 )
{
    TIM2->SR &= ~((u16)0x0001);
    Overflow_Counter++;
}

}

楼主:
防真器就没BUG 我一直是拿防真器跑的

楼主:
请问 香水成 在这里配置的时候

是不是先要配置定时器的东西  就是TIMBASE  我看例子里面从来就没配置过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例子,一般而言肯定是要配置TIMBASE的

计数器是定时器的基础,不配置TIMBASE定时器如何运行?

网友F:
求助--KEIL的逻辑分析仪

我在输入框里输入端口名或者变量名称后,敲回车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