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进入待机模式?

楼主(2009-02-26):
参考手册上说,要执行 WFI 或 WFE指令,才能进入待机模式?

WFI 和 WFE 是 等待中断 等待事件的意思,但是在程序里如何执行那?

我在程序里直接写,WFI() ;      但是编译报错呀!

网友A:
这是2条指令,你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在C中嵌入汇编实现

WFI()不是一个已经定义的C函数。

楼主:
ST的待机模式应用举例,就是直接写的呀?

ST 的文档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上,就是直接用的呀?

待机模式应用举例
进入停止模式的代码:
void PWR_EnterSTANDBYMode(void)
{
PWR->CR |= CR_CWUF_Set; // 清除Wake-up 标志
PWR->CR |= CR_PDDS_Set; // 选择进入STANDBY 模式
// 置位SLEEPDEEP位
*(vu32 *) SCB_SysCtrl |= SysCtrl_SLEEPDEEP_Set;
__WFI(); // 等待中断请求
}
用户只需在程序中调用该函数即可。同时还有设定唤醒源。

楼主:
OK

用__WFI()就OK了,原来ST的库函数就是这样定义的!
我用的RV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