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个主机如何与100个左右的分机即通信又可以供电

楼主(2009-03-02):
1个主机如何与100个左右的分机用2根电缆线即通信又可以给分机提供24V~36V的直流电压,其中会对一个分机提供时间很短的3A左右的工作电流,看过很多总线都不太合适,如M-BUS只能提供ma级的电流,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为什么不多加一根电缆?

楼主:
呵呵技术要求

希望大家能指点下

网友B:
按照M-BUS的核心原理自己改,关键点是恒流

网友C:
这样行么?

用无线网卡,2根线做专用电源线,^_^.
不管怎样你的成本都不会低!

楼主:
4楼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楼主:
不知道电话线的原理怎么样

看了很多用MSM7512做的也有CMX469A做的,但关键的电路部分都没说,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传输速率?

网友D:
M-BUS可以

M-BUS可以,但要做个主站给供电,从站用Ti的芯片稳定些

网友B:
M-BUS,主机广播是用电压,丛机响应是用电流传递信号。

当总线供电时,如果丛机电流很小,比上行信号小很多,则无影响。

否则,可以考虑将丛机消耗电流恒流。

楼主要对一个分机提供时间很短的3A左右的工作电流,这个就就只能要求主机接收丛机电流信号智能一点,将短时间的大电流增加过滤掉。

另如果3A电流消耗间隔时间足够长,则建议对法拉电容充电,大电流由法拉电容提供。

网友E:
很短时间供3A电流,比如楼宇对讲的开锁,是驱动一个电磁铁

就可以用一个4700---6800微法的电容充电到16V-25V,就可以放电驱动开锁。如果3A电流需要时间长,受网络导线电阻限制,都无法远距离传输。

网友F:
电力载波

网友G:
电力线载波

  电力线载波,是个不错的办法,只是波特率一般较低;当然如果专门布线,波特率可以做到高一点,比如9600。

网友H:
电力线载波可以用于交流电传输线上,也能用于直流电传输

网友F:
理论上,直流电也是可以的

   调制解调嘛

楼主:
多谢大家参与

请问直流电载波 调制解调也可以用交流电的芯片吗?还是有其他的参考呢?

网友I:
要设计一个真的两线制楼宇对讲

交流芯片 应该不行把 就用交流电供电不行吗

楼主:
大电流时间很短每次只有几十毫秒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G:
直流加载波

直流加载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信号耦合,矛盾之处在于电源要去耦而信号要耦合。

网友J:
用交流电再整流是正解

即有电源又可以有信号。当然要用高频变压器。

网友K:
用法拉电容应该是正解,要注意ESR

网友G:
MAX2990电力线通信

  刚刚看到,MAX2990电力线通信芯片是新出的东西,可以考虑一下:
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566121_675277_NT_4a4f6325.HTM

网友L(2009-06-21):
Why do I become the initiator of this thread? I remembered I am just a fol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