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T912中断异常

楼主(2009-03-03):
我的SRT912中断异常,连续下降沿中断,会出现死机,连续上升沿中断会出现部分中断丢失
我的中断配制程序:

void SetRFEdage(int fall)
{
        /*DCLK(P5.2)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WIU_InitTypeDef WIU_InitStructure;

    if(fall==1)
    {
       //Set DCLK INT in falling edge
       WIU_ClearITPendingBit(WIU_Line10 );
          WIU_InitStructure.WIU_Mode = WIU_Mode_Interrupt ;
          WIU_InitStructure.WIU_Line = WIU_Line10 ;
          WIU_InitStructure.WIU_TriggerEdge = WIU_FallingEdge ;
          WIU_Init(&WIU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group 3 priority */
        VIC_Config(EXTIT1_ITLine, VIC_IRQ, 11);

         /* Enabl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group 3 */
      VIC_ITCmd(EXTIT1_ITLine, ENABLE);
              SCU_WakeUpLineConfig(10);

         //Set DIO--P2.7 as outpu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Direction =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Type = GPIO_Type_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GPIO_Alternate = GPIO_OutputAlt1;
          GPIO_Init (GPIO2, &GPIO_InitStruct);

    }
    else
    {
      //set DCLK INT on rising edge
           WIU_ClearITPendingBit(WIU_Line10 );
           WIU_InitStructure.WIU_Mode = WIU_Mode_Interrupt ;
           WIU_InitStructure.WIU_Line = WIU_Line10 ;
           WIU_InitStructure.WIU_TriggerEdge = WIU_RisingEdge ;
           WIU_Init(&WIU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group 3 priority */
            VIC_Config(EXTIT1_ITLine, VIC_IRQ, 11);

         /* Enabl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group 3 */
          VIC_ITCmd(EXTIT1_ITLine, ENABLE);
          SCU_WakeUpLineConfig(10);

       //Set DIO--P2.7 as inpu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Direction = GPIO_PinInp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Type = GPIO_Type_PushPull ;
       GPIO_Init (GPIO2, &GPIO_InitStruct);

    }

void EXTIT1_IRQ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
     WIU_ClearFlag(WIU_Line10);
}

楼主:
要是改成FIQ中断方式,如何修改?

VIC_Config(EXTIT1_ITLine, VIC_IRQ, 11);
只改这行,没有效果

网友A(2009-12-14):
中断程序也要修改啊就是91x_i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