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端是PCA82C250(5V供电),一端是SN65HVD230(3。3V供电)

楼主(2009-03-05):
CAN总线:一端是PCA82C250(5V供电),一端是SN65HVD230(3。3V供电)。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两个驱动器之间互联没有问题.

网友B:
没问题,我接过,已经可以通信!

网友C(2012-06-12):
The 3.3-V supplied SN65HVD23x family of CAN transceivers are electrically interchangeable with 5-V CAN
transceivers. The differential output is the same. The recessive common-mode output is the same. The dominant
common-mode output voltage is a couple hundred millivolts lower than 5-V supplied drivers, while the receivers
exhibit identical specifications as 5-V devices.
Electrical interoperability does not assure interchangeability however. Most implementers of CAN buses
recognize that ISO 11898 does not sufficiently specify the electrical layer and that strict standard compliance
alone does not ensure interchangeability. This comes only with thorough equipment testing.

网友C:
TI的datasheet上看到的.
电气上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承诺可互换,但是电气兼容

网友D(2014-04-02):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接的 CANH ——CANH,CANL——CANL?